炸鸡了,炸鸡了

楼主(2013-10-14):
中午饭后没事儿,想飞会儿。

接电后,显示GPS6颗星了,然后和往常一样解锁,手动上天,切换GPS,然后就爬升到240米左右,准备返回,收油门,然后发现有点打转,接着在就......

找到尸体以后,会去看看AS15的视频记录,发现在炸鸡的时候好像突然失去动力了。

本次损失不严重,电调马达ok,飞控ok,as15没问题,损失了四个机身管,马达座。
零度吴工已经给分析了,可能是IMU脱落导致的。

T20131014124728.hj

网友:
表示严重慰问!

网友:
慰问一下。。。。。。摔成这样

网友:
"IMU脱落"爆汗啊。。。

网友:
你太幸运了,掉在树上,损失不多啊,要是直接砸在地上,呵呵估计基本都废了

网友:
用的也是零度。。

网友:
太危险了,幸亏没砸到人和车!要多检查啊

网友:
所以我是绝不敢在人头上飞!

网友:
真正的元凶是谁

网友:
看着有点惨啊

网友:
那么高啊

网友:
慰问下!好好分析总结经验,祝你早日复飞!

网友A:
总有人不信邪,IMU还是稍微固定一下好,我抖总好过我炸

网友:
不知道啥时出事,小心为妙。

网友:
声音感觉不对呀,有震动

网友:
木有接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有人不信邪,IMU还是稍微固定一下好,我抖总好过我炸

因为我的这个IMU放在了上板的下边,所以我就没有用捆扎带,还好这次一来没有伤到人和车,另外庆幸有树阻拦了一下,第三飞控部分目前判断应该没有伤,不知道GPS怎么样

网友:
还是用好一点的电机和桨吧,你那飞机的声音听得我心都碎了。

网友:
看来 飞控 IMU固定 要 牢固啊  以后 多多注意

网友:
不炸是暂时的,炸机是永恒的。万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有人不信邪,IMU还是稍微固定一下好,我抖总好过我炸

我回家拆机的时候看了,IMU没有脱落固定的非常牢固。

我又看了视频,大概在1:50的时候,机身严重倾斜,突然就没有动力电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回家拆机的时候看了,IMU没有脱落固定的非常牢固。

我又看了视频,大概在1:50的时候,机身严重倾斜 ...

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最近 意外的有点多的。。难道太阳又不安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电了?

掉下来以后我看了,电池的电量还有14.6V

网友B:
难不成电机堵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不成电机堵转了?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的电机和电调兼容不好,在飞行中会突然有电机停转,失去动力,后果就是,..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的电机和电调兼容不好,在飞行中会突然有电机停转,失去动力,后果就是,..你懂的

之前飞了大概至少30+起落了,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C:
电池是什么牌子的  下来量电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还有线缆的焊接啥的  没法说清到底是什么问题
看视频 震动很大  是不是把非空震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什么牌子的  下来量电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还有线缆的焊接啥的  没法说清到底是什么问题
看视频 震 ...

谁知道了,等配件到了,先修好试试看吧。

网友:
关注,。。。这个侧翻有点奇怪

网友A:
刚有空看了一下你的航迹文件,炸鸡之前你的航向角完全乱了,蜈蚣的推测是有道理的,不是IMU出问题就是磁罗盘出问题,返厂检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有空看了一下你的航迹文件,炸鸡之前你的航向角完全乱了,蜈蚣的推测是有道理的,不是IMU出问题就是磁罗盘 ...

这个需要返厂吗?
我那天飞的的时候没有校准磁罗盘。等这两天配件到了,我在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IMU脱落吧,我分析了一下,最后掉下来的姿态和视频中的姿态是一样的,只是实际油门舵怎么会变成了最低?

网友:
震动有点大吧,幸运落树上,我就没这么幸运了,直接撞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