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 精灵 200米失控實錄

楼主(2013-10-14):
配置:
1. 大疆精灵 (2013年9月尾買入)2. 大疆新精灵板子 (在遙控也加了云台控制)
3. 大疆狗云台 H3-2D
4. 黑狗3
5. 2W的5.8G圖傳, 連蘑菇天線 (圖傳電源從動力電池取得)
6. 某牌的2700MAH電池 (可留空約9分30秒)

情況:
精灵已飛了好些日子, 但未試過失控.

頭一天測試時, 我把距離限制, 設為高10米, 半徑10米. 很好, 果然不會走出10米, 一走出10米高或半徑時, 精灵會自動停下 (我失去控制權), 退回10米內, 一走進10米內, 我就可以立即獲回控制權, 繼續飛行.

昨天, 我把距離限制, 設為高50米, 半徑200米. (正如以下視頻) 當精灵走出200米左右時 (其實我沒有量尺, 我猜的), 精灵停下, 沒有向前衝, (此時我其實已失去控制權), 但精灵自己慢慢向左方飄了好幾十米 (沒有風, 目測). 我立即試用不同模式, 試圖控制精灵, 但不果, 完全沒有反應, 它繼續向左飄. 我有點慌了, 只好相信失控反航 (我設在ATTI的模式), 打下失控反航, 精灵兩三秒內有反應 (目測), 黃燈閃亮, 我才放松一點點, 它就轉向起點回來, 快到我頭頂附近 (相距20-30米半徑), 我就打回GPS, 取回控制權. 之後就沒有事了.

今天, 我把距離限制, 設為高50米, 半徑縮短到100米. 精灵走出100米左右時, 又失控了, 懸停在空中 (但有風下竟然沒有飄移), 我試過其他模式不果後, 又打去失控反航, 精灵回來, 在幾米半徑時, 我又打回GPS和姿態, 但都未能取回控制權, 直至它停留頭上幾秒, 我才取回控制權. 之後就沒事了.

我問題是, 我情況是否正常?
1. 200米限距時, 精灵超越就失控? 而不反航? 或退回200米內?
2. 失控反航後, 取回控制權的時間, 是怎樣計算的?
3. 大疆標明, 遙控有效控制是半徑300米, 怎會在200米和100米時失控?
4. 這種失控時, 應是定高飄移, 還是定定點懸停?
5. 當下我這樣解決失控, 正確嗎?
6. 怎樣可以避免以上問題發生? (超距而失控)

以下是視頻, 請各位指教, 分享.(1:05 開始失控)
(2:20 失控反航)
(2:45 重獲控制權)

以下是第3天的100米失控視頻, 因為不懂如何合併視頻, 就分開上傳了...
精灵向前飛時, 突然停下, 就是失控的時候, 當精灵轉向時, 就是失控反航時候.

网友A:
200m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无遮挡的话我飞过600米,完全看不到飞机。 我建议你立即停飞,然后检查你的图传,如果图传设计或者做工不好的话,会产生很多其他频段的干扰,因为图传和接收距离太近,一丁点的干扰在接收端的增益都会非常非常大。 如果图传在1.2G左右GPS的频段干扰也很大的话,你的失控返航也都不靠谱了。

不管是国内还是欧美的无线电标准都禁止2W的5.8G图传,所以敢卖这种图传的公司一般也都不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m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无遮挡的话我飞过600米,完全看不到飞机。 我建议你立即停飞,然后检查你的图传 ...

大师,请教啊!!我的精灵用的是DJI 的5.8G图传~请问这个图传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请教啊!!我的精灵用的是DJI 的5.8G图传~请问这个图传有问题吗?

DJI自己的东西应该都做过兼容性测试吧。

网友C:
个人猜想:
估计GPS信号不好导致漂移,而且上面风还是很大的,听风声可知。楼主常玩这种危险动作,飞之前可要做校准啊。

网友D:
1. 200米限距时, 精灵超越就失控? 而不反航? 或退回200米内?
飞行器由于惯性冲出限制边界,在边界外遥控器只有油门和偏航可控,飞行器将自动向返航
点方向返回,返回限制边界内后遥控器可获得全部控制权。

2. 失控反航后, 取回控制权的时间, 是怎样计算的?
控的讯号丢失3秒后自动执行失控反航   (当有控的讯号后看楼主拨动姿态模式的时间即时)

3. 大疆标明, 遥控有效控制是半径300米, 怎会在200米和100米时失控?
控的遥控距离会因天气、湿度、温度、干扰、天线摆放方式、等等因素影响!(楼主您图传用2w会不会太大了点)
4. 这种失控时, 应是定高飘移, 还是定定点悬停?
个人判断因该不是失控,是楼主您限制飞行距离(过短)所造成的假像失控。
5. 当下我这样解决失控, 正确吗?
楼主启用失控保护,如果起飞前有记录好反航点是没有问题的?
6. 怎样可以避免以上问题发生? (超距而失控)
加装osd可以显示距离

网友E:
是不是设置了限高,限远的缘故?

网友:
LZ碰到这种情况可以多尝试几次模式转换就能抢回控制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无遮挡的话我飞过600米,完全看不到飞机。 我建议你立即停飞,然后检查你的图传 ...

感謝分析, 我又學會了, 原來2W的5.8G圖傳不靠譜.
不過, 在這次意外上, 可以排除圖傳的干扰問題.
因為在視頻裡 (200米失控)的外意, 我並沒有開啟圖傳 (圖傳發射沒有接電), 哈哈, 天意.

不過, 在第三天的100米失控, 就有問啟圖傳, 但結果也是跟沒有開啟圖傳是一樣的.

(還有什麼其他可能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猜想:
估计GPS信号不好导致漂移,而且上面风还是很大的,听风声可知。楼主常玩这种危险动作,飞之前可 ...

但這飄移也真太遠了吧? 我當時目測, 應飄了20-30米, 我還以為它想向某方向飛走了.但當它執行失控反, 又變回牢牢的鎖定, 路線又清晰, 我覺得不是大風問題.

相反, 第三天 (100米失控), 風是更加大的, 我感覺最少4級風了, 但反而我認為定位鎖的更準.

讓我在1樓加上100米失控那次的視頻, 讓大家看的更清楚點.

至於校正, 我每次都有做的, 這個不能偷懶. (但感謝提配啊)
(也提提大家, 特別換飛場時, 更必要做指南校正. 而且要遠離高壓電, 我有次不信邪, 就試過, 很干扰GPS.....一離遠就好了, 不得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200米限距时, 精灵超越就失控? 而不反航? 或退回200米内?
飞行器由于惯性冲出限制边界,在边界外遥控器 ...

感謝每點回應, 我最喜歡的了!!! 多謝!!

1. 200米限距时, 精灵超越就失控? 而不反航? 或退回200米内?
飞行器由于惯性冲出限制边界,在边界外遥控器只有油门和偏航可控,飞行器将自动向返航
点方向返回,返回限制边界内后遥控器可获得全部控制权。

LZ: 我在10米失控測試時, 飛機的確退回10米內, 我重獲控制權, 但200米和100米失控時, 我兩次都在十幾秒甚至20秒左右未獲控制權, 我才有點懷疑....還是我錯覺了 (飛機好像沒有走回邊界內, 且還給我控制權...這情況, 我在壇裡其他朋友都看過一樣情況的視頻)
2. 失控反航后, 取回控制权的时间, 是怎样计算的?
控的讯号丢失3秒后自动执行失控反航   (当有控的讯号后看楼主拨动姿态模式的时间即时)
LZ: 這點我是明白的, 在200米失控時, 的確是這樣. 但100米失控時, 飛機到我頭上了, 我撥回姿態, 但未獲控制, 好像等了5或6秒吧, 才控制到. 是正常嗎?
3. 大疆标明, 遥控有效控制是半径300米, 怎会在200米和100米时失控?
控的遥控距离会因天气、湿度、温度、干扰、天线摆放方式、等等因素影响!(楼主您图传用2w会不会太大了点)
這點說的也對. (用2W, 是我想測試不同W數, 對圖傳影响有多大, 畢竟在某淘的店主們, 說的都不可靠, 就自己不斷試驗了, 花的錢不少呢~ 不同天線就一大堆...)
4. 这种失控时, 应是定高飘移, 还是定定点悬停?
个人判断因该不是失控,是楼主您限制飞行距离(过短)所造成的假像失控。
LZ: 我是故意縮短限距的, 就是為了做測試. 卻發現了問題1的存在...
5. 当下我这样解决失控, 正确吗?
楼主启用失控保护,如果起飞前有记录好反航点是没有问题的?
LZ: 這點還好, 我每次都要親眼看見有記錄反航點才會起飛的. (大家也不應偷懶, 否則, 我在以上測試, 就丟了很多錢.....)
6. 怎样可以避免以上问题发生? (超距而失控)
加装osd可以显示距离
LZ: 這點是下一步了, 但, 又要精灵的背負加重, 不忍心呀...航時又縮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這飄移也真太遠了吧? 我當時目測, 應飄了20-30米, 我還以為它想向某方向飛走了.但當它執行失控反, 又變 ...

这个。。。说实话我没试过这种情况..所以理解不了为嘛会这样。纯属愚见希望有那么一丁点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说实话我没试过这种情况..所以理解不了为嘛会这样。纯属愚见希望有那么一丁点的帮助
...

怎會是愚見, 師兄怎這麼見外呀~ 有人回意見, 我好感激的~
那你試過失控嗎? (什麼情況下? 你怎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會是愚見, 師兄怎這麼見外呀~ 有人回意見, 我好感激的~
那你試過失控嗎? (什麼情況下? 你怎解決?)

唯一一次失控是刚上naza m的时候蠢蠢的新手一个,没做校准,失控后关控,直接飞丢了。

网友:
学习学习啊 后天精灵就到了

网友:
这几天一直在等 也在炮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设置了限高,限远的缘故?

我自己感覺吧, 跟限距有直接關係.
不過, 為什麼不是退回限距範圍就能取得控制權呢? 為什麼是空中懸停呢? 不解.

网友F:
楼主的这一套装备应该上万了,除了图传和电池用的都是大僵产品,不过整套设备能飞9分多钟还是非常羡慕的。我还没上云台,还在考虑上不上呢,就怕太重,飞行时间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这一套装备应该上万了,除了图传和电池用的都是大僵产品,不过整套设备能飞9分多钟还是非常羡慕的。我 ...

說的對, 絕對上萬...大家也知道是多麼折騰錢包.....所以圖傳沒使用大疆的了...在破產邊沿...
說的也奇怪, 我用原裝電池飛這套東西, 是8分30秒左右, 好像比別人的飛久了一點....我也不解...
(聽人家說, 我這麼一套, 原裝電大約飛6分鐘左右...就紅閃了...)
我下地後, 原裝電池每S大約是是3.69或3.7左右的電壓.
之後我用了某牌2700mah的電池, 續航變成9分鐘...我還錯怪賣家, 怎樣不是增加30%的電力....原來我的原裝電池太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