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问题

楼主(2013-10-14):
我的GO18甲醇机,启动感觉压力不足,好象没有泵进油,我是新买的,排气\火头都拧紧了,是什么问题?请教大师.

楼主:
还有什么漏气?不紧的地方吗?

网友A:
堵住排气拉手拉看看进油吗?油箱盖垫圈也可以检查下。

楼主:
堵住排气也不进油,油箱垫没注意,如果不严也有影响?

网友B:
缸压 一个!!油箱一个!

网友C:
拧下火头滴入些润滑油或燃油,燃油要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