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个华科尔的老控谁会用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3-10-14):
刚入手的控现在拨码开关全拨在一边 是6通 全部是比例 那两个拨杆有什么用麻烦用过的或者会用的进来指导下怎用 玩模拟要改线。。。。又不会接线的联系我我告诉你哈

网友A:
从谁手里收的,问问他不就行了吗。我出过两个老控,都是带上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谁手里收的,问问他不就行了吗。我出过两个老控,都是带上说明书的。

他也不会

网友:
我也有个华的这个控  固定翼上可以用哪个型号接收机啊 ???

网友B:
这个控也是我的入门垫脚控,我还记得大部分的用法。请你把后面的英文再拍照大一点,让我看清楚也能一一告诉你。记得从1--6的开关都是正反变换,其他的是调节陀螺仪的感度、油门曲线、舵机的动作曲线等。我刚入门就是买了一台华科尔-60直升机。飞了两年多。几乎3天2炸,经常要调遥控器,摆弄久了就澜熟。最后我把这个OLD控改在一条船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也是我的入门垫脚控,我还记得大部分的用法。请你把后面的英文再拍照大一点,让我看清楚也能一一告诉 ...

多谢了 可以价格QQ吗 1767407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也是我的入门垫脚控,我还记得大部分的用法。请你把后面的英文再拍照大一点,让我看清楚也能一一告诉 ...

我去拍 放论坛上都可以学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控也是我的入门垫脚控,我还记得大部分的用法。请你把后面的英文再拍照大一点,让我看清楚也能一一告诉 ...

图拍来了

楼主:
怎么连那个也传上了。。。。。。。。。。

网友C:
你这接收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接收机是什么型号的?

六通的接收啊

网友D:
遥控什么型号 我好像有说明书pd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什么型号 我好像有说明书pdf的

这个真不知道据卖家说是华飞机带的 说明书发我邮箱可以吗176740764@qq.com谢谢你

网友:
QQ290597690  你加我吧

网友E:
是华的直升机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华的直升机带的

你会用吗 会的话指点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通的接收啊

我也有个这个控  以前直升机上的  带的接收机是四合一的   想用在固定翼上 用不了  想看看你这是什么接收机 能给我发张接收机照片吗

网友B:
1、2、6号码是直升机的3个斜盘舵机用的,它作用是可以改变这3个舵机的各自动作方向。
3号是电调油门的动作正反。
4号是方向舵机的动作正反。
5号是起落架的动作正反。
时间太久,7、8、9、10暂时还没有想起来。
请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6号码是直升机的3个斜盘舵机用的,它作用是可以改变这3个舵机的各自动作方向。
3号是电调油门的动作 ...

谢谢主席

网友F:
这个控遥控距离有多远??玩固定翼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控遥控距离有多远??玩固定翼可以吗

固定没问题
距离没测 隔2道墙无压力
72M的

网友G:
从字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1、升降正反向切换;2、副翼正反向切换;3、油门正反向切换;4、尾舵正反向切换5、直升机固定翼选择;6、尾巴不知什么功能;7、CCPM/普通十字盘切换;8、锁定/非锁定切换(估计是接陀螺仪感度的);9、螺距正反向切换;10、起落架正反向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字面上看应该是这样:
1、升降正反向切换;2、副翼正反向切换;3、油门正反向切换;4、尾舵正反向切换5、 ...

非常感谢明天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