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爪(胖子)外置电调

楼主(2013-10-14):
60A电调发热量太大了,把胖子都烤出鸡皮了,电调外置试试

网友A:
换大电调 不然迟早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大电调 不然迟早烧坏

60A的 起飞用全油门,其他时候不会

网友B(2014-07-04):
可不可放在机机上面呢,V尾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放在机机上面呢,V尾中间

可以,但V尾中间我放的是GP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但V尾中间我放的是GPS

GPS与电调近了会干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与电调近了会干扰不

不太清楚,但是大电流线路会有一定干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