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驱动装不上去是那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3-10-14):
哪吒驱动装不上去是那问题请指教

网友:
要去官网下载驱动,如果下了还是装不上去下个usbser.sys

楼主:
这就是官网的驱动

网友:
http://www.dji.com/cn/faq/naza-m-faq-cn/   看看这个

楼主:
请教usbser.sys
放在那呢

网友:
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

楼主:
请教,我是XP系统

楼主:
我刚刚重装了还一样,也装了usbser.sy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我是XP系统

这是我找到的配置,你看看你的XP是什么版本的!!我只在VISTA上装过

网友:
互联网时代,不会检索,不会Computer,就是白痴,就是文盲!
有感而发,千万别对号入座哦!

网友A:
楼主您好,PM您的QQ于我,我会远程协助您。

网友:
可以百度下 缺少什么文件 然后下载个 直接放在指定目录就搞定了

楼主:
你好,我的QQ 619722584 请加下我,我换了几台电脑都没搞定,驱动还是装不上去。

楼主:
谢谢,已搞定,还是usbser.sys的问题,昨天下的有问题,今天重新下个搞定了。

网友:
额,搞定就好,usbser.sys文件dji官方网站,没得下载吗?

楼主:
官网没得下,在百度搜索下的

楼主:
这是那问题 遥控和接收都是好的

网友:
为什么我的V2链接电脑没有显示  拔下后红灯连续闪

网友(2014-03-12):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PM您的QQ于我,我会远程协助您。

重装的系统WIN7 64,按官网方法还是装不上,DJI技术在吗? 帮帮忙(QQ 58221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