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各位大大们进来看看!

楼主(2013-10-14):
借用一下火星的图片,请问600DFC此处的红圈内需要打胶拧死吗?曾经有人告诉我不需要打胶,还不要拧死。飞行时球头和球头扣间会有个夹角。实际我飞了这么多起落叶确实没打胶,没拧死。刚刚看火星的450L的装机,我出现了疑问,所以来问问。再次重申是600DFC!

网友A:
因为角度原因不打胶虽然是不会转出来,但是螺牙之间是存在间隙的,对飞行会有一定误差,还是通过打胶消除这个误差并拧紧,确保万无一失,更何况你飞的是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角度原因不打胶虽然是不会转出来,但是螺牙之间是存在间隙的,对飞行会有一定误差,还是通过打胶消除这 ...

意思就是通过下面的球头扣来调节双桨以及零螺距的误差?

网友:
方正我是有打螺丝胶 底下球头调零度 不过我是450 哈哈 600还是打死 要是脱了 不敢想像啊

网友:
上胶打死,这个是必须的,要调整双桨调下面的球头扣

网友:
必须上胶

网友:
不打胶绝不飞行。

网友:
上面的肯定要打胶拧死的。(不拧紧的话,球头扣很有可能旋转后从球头里脱出。)飞越450的这个还没亚拓好,没有中间这个固定块。调节螺距蛋疼死了。

网友:
打胶的好处是精度高了,虚位也小,但是炸了的话非常麻烦

网友:
有见过700没打胶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