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放微型录影机做航拍行吗,而且左机翼底,大家看下,这样可否?

楼主(2013-10-14):
装好的cessna747-1,今天发现机翼倾斜,左机翼低,这样行不行 又买了个微型录影,过过航拍瘾,呵呵,卡在橡皮筋下可行?

网友: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不要用皮筋,用尼龙扎带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皮筋,用尼龙扎带固定

噢,谢谢,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影响不影响气流之类的。
另,你飞得相当不错,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谢谢,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影响不影响气流之类的。
另,你飞得相当不错,呵呵

气流倒是不影响,不过你的橡皮筋力道不够,大油门有可能会断。把机身右翼边削掉一点使机翼两边水平,否则会往一边偏,

网友B:
拍的好看。

网友C:
机翼轻微不正可以飞,但是飞不爽, 在空中需要手动修正, 建议调整好再飞.
你的摄像机这样固定,飞上天10秒钟内就会和你拜拜了

网友D:
如果你的水平尾翼与机身是呈水平状的,可以把机翼低的那边稍微垫起一点来,要机翼与水平尾翼平行。否则飞起来会自动向左转弯。摄像机这样放置,一是会影响气流,二是拍出的影像角度不好看,再有,稍一震动就拜拜了。另外,这种橡筋极易老化,由此炸机的不在少数,劝你及早换掉。换成松紧带是个好方法。

网友E:
你的微型录影在哪买的。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翼轻微不正可以飞,但是飞不爽, 在空中需要手动修正, 建议调整好再飞.
你的摄像机这样固定,飞上天10秒钟内 ...

恩恩,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水平尾翼与机身是呈水平状的,可以把机翼低的那边稍微垫起一点来,要机翼与水平尾翼平行。否则飞起 ...

谢谢谢谢,分析的很详细,受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微型录影在哪买的。叫什么

在航模新意,叫mini d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的好看。

,真是的,呵呵

网友F:
我觉得是你的起落架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你的起落架歪的。。。

有一点点歪,但有没有看到,机翼和水平尾翼不平行

网友:
先顶了,有时间再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皮筋,用尼龙扎带固定

请问这吉比上是什么摄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吉比上是什么摄像机?

是裸银狗3

网友:
楼主这种微型DIV效果只能说勉强能看哦

网友H:
调整起落架来调整机翼水平就行了,摄像头下面用好点的双面胶粘一下,上面再用皮筋

网友I:
有起落架的飞机还是把录影机固定在机服下面拍出来更好看!不要用橡皮筋,扎带或者纤维胶布都比较好!橡皮筋毕竟有弹力!任何一个动作都可能把录影机摔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起落架的飞机还是把录影机固定在机服下面拍出来更好看!不要用橡皮筋,扎带或者纤维胶布都比较好!橡皮筋 ...

谢谢,今天早上试了,新机加新录影,机机不错,录影就差了,图像模糊一片,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调整起落架来调整机翼水平就行了,摄像头下面用好点的双面胶粘一下,上面再用皮筋

已经明显看出是机翼与水平尾翼不平行,不是起落架的事。

网友:
这个我也买了,效果还不错,值这个价格

网友J:
我是用透明胶带粘到机腹航拍,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明显看出是机翼与水平尾翼不平行,不是起落架的事。

的确,的确,我垫高了左侧,现在平行了。(用胶枪打出一溜胶,等快干时压扁,垫上后再在旁边打了点胶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用透明胶带粘到机腹航拍,很牢固!

我也把它放机腹了,胶带粘的也是。

网友:
随便都能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