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10-14):
好久没玩了,今天弄出来试了下,手有点生 现在用的控是天7 可升降和副翼(2通道和1通道)怎么好像反了,我打升降它的动作是左右侧飞 打副翼时是前进后退 后来把几个
舵机
从新按,这样是好了,可操作起来几个舵机之间有干扰 (我打升降时,副翼也有动作) 我拆开
遥控器
发现左右遥杆的线各在一个接线板上,根本就没法分开,蛋痛, 哦 我这个是右手油M 求解

网友A:
好似遥控器上所选的飞机与这架飞机不对应。

网友B:
晕,通道反了不能调吗,不能拆控啊

网友C:
直机的通道反了或混了都能在直机上调过来,千万不要动控,那样你就没法调了。

楼主:
控里面我看了 左右遥杆的线各在一个接线板上,根本就没法分开 (除非把线剪了接!) 我在机上调了,调好后动作是对了,可斜盘的动作有干扰啊(我打升降时三个舵机全都动。通道与动作不等的话打‘升降’只有左右两个舵机动,打‘副翼’是前一后二 三个协同动作) 控上面有十个直机型可也没显示什么机型啊

网友D:
接收里面,升降和副翼的舵机线对换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