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28电机,1000kv配多大的桨合适

楼主(2013-10-14):
如题

网友:
10寸效率最高

网友:
配桨不仅要看电机的大小和转速,还要看机子的全重以及动力(几S的电池)的情况。

网友:
KV1000一般是10寸

网友:
这款电机轴承很垃圾

网友A(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

你这是禁言的节奏啊

网友:
配桨还需要其他条件哦!

网友(2014-04-21):
新手来学习,看前辈们都配十寸浆

网友B:
2828至少11寸,通过我的研究表明,功率大的电机应该配大桨
kv1000配10寸怕是针对2212说的.
菜鸟专家,最好看看厂家的推荐,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28至少11寸,通过我的研究表明,功率大的电机应该配大桨
kv1000配10寸怕是针对2212说的.
菜鸟专家,最好看 ...

在某宝上查了下,根本就没2828系列嘛(定子尺寸),外尺寸2828的最多相当于2212,我看3s配个9寸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