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机用那个控比较好

楼主(2013-10-14):
上次买了个上寨的450飞机前几天遥控器的电路版烧了,现在想换个控,不知道450用什么控比较好  是天地飞7 还是DEVO 7 为什么大家都说通道越多月好?个人感觉7通道差不多了吧,希望各位老鸟指教指教。

网友A:
XG8 需要站内信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越贵的越好,看经济能力来买,像我这样的屌丝就买个国产控就行

网友:
电子产品贵有贵的道理啊

网友:
futaba或JR,其他的不推荐

网友:
单飞450考虑T8FG,多飞机考虑14SG。我是14SG

网友:
推荐Futaba的,虽然我用的是JR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G8 需要站内信

每看一次这个型号就笑一次

网友B:
LZ若不想花太多钱的话,可以考虑富斯9通的控,用起来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若不想花太多钱的话,可以考虑富斯9通的控,用起来挺不错的。

还有富斯T6呢,不知道怎样。

网友C:
无论用神马控,都要花点时间把里面的菜单和功能琢磨透。
高级控的菜单一般会更贴切,容易设置一些。

DEVO7没有油门曲线,对新手设置来说,有一定难度,但用料和做工及手感都很有性价比。
不知道DEVO7与天地飞的6通控有没有可比性(就是论坛里抢楼那个控),感觉比天地飞的用料做工和手感好N多。

8通是主流,7通是经济,9/10/12/14/18通是奢侈。
国外是主流,国产是经济。

呵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若不想花太多钱的话,可以考虑富斯9通的控,用起来挺不错的。

不知道 DEVO10怎么样 是不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论用神马控,都要花点时间把里面的菜单和功能琢磨透。
高级控的菜单一般会更贴切,容易设置一些。

谢谢,说的很详细,别人说DEVO10挺好的

网友:
D7E短电阻王道哈哈 刷了和D10一样

网友:
我的就是fs-t6的,飞2个机,一个450 ,一个480,买不起好控,控好相对准确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看一次这个型号就笑一次

你邪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无论用神马控,都要花点时间把里面的菜单和功能琢磨透。
高级控的菜单一般会更贴切,容易设置一些。

没有油门曲线怎么飞。。。

网友:
建议T8FG 或者 14SG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有富斯T6呢,不知道怎样。

那个用起来手感摇臂富斯9好,但是只有6个通道,而且价格比9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油门曲线怎么飞。。。

他说的应该是没有图形化的曲线显示,但实际上可以直接设置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 DEVO10怎么样 是不是挺好的

听说不错,也属于神控,可以试试。

网友:
D10不错,再升级T8FG

网友F:
D10在用,飞4个飞机,很好.可惜不支持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应该是没有图形化的曲线显示,但实际上可以直接设置数值。

这样啊,我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用起来手感摇臂富斯9好,但是只有6个通道,而且价格比9便宜不了多少。。

已阅,受用。

网友G:
看你自己,有钱搞个T8FG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你自己,有钱搞个T8FG

没钱就搞个天地飞吧!

网友:
是啊!什么控好呢,我目前感觉不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D10在用,飞4个飞机,很好.可惜不支持高压

请教一下,不能飞高压是什么意思?先行感谢!

网友:
我飞450有的是jr dsx7、感觉不错

网友:
DEVO 10吧!性价比高!看你的心都已经偏向他了!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不能飞高压是什么意思?先行感谢!

大机都用高压舵机的,华的接受最大只有6V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大机都用高压舵机的,华的接受最大只有6V

非常感谢赐教,谢谢!可否再请教一下:
1,一般都哪个级别才需要用高压舵机,500?550?还是600以上;
2,如果D10刷机后就可以用其他接收机了,那是否就意味着可以接高压舵机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非常感谢赐教,谢谢!可否再请教一下:
1,一般都哪个级别才需要用高压舵机,500?550?还是600以上;
...

一般550以上,但是450,500也可以用高压舵机
我这人比较懒不喜欢折腾,所以没刷,都用华的原厂接受.小机玩华的小鸡.
刷了以后有没有高压的接受这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550以上,但是450,500也可以用高压舵机
我这人比较懒不喜欢折腾,所以没刷,都用华的原厂接受.小机玩华 ...

非常感谢指教,谢谢了!

网友:
油王用啥我用啥…控😄

网友I:
什么空都是浮云 练习用意念控制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