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20A刷的BLheli 10.4 求教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2013-10-14):
好盈天行者20A刷的BLheli 10.4    求教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先顶后看,年薪百万。

网友A(2013-11-25):
群里找泡泡老师的帖子,里面有教如何进行油门行程设置。简单点说是遥控器调最大油门,开控,然后将每个电调线分别接3号接收机油门通道,开电,听到滴滴,两声后将油门拉小,然后听到滴滴滴三声,滴第四声确认后断电就好了,每个都是这样弄。

网友:
开控,遥控器调最大油门,然后将每个电调线分别接3号接收机油门通道,开电,听到一段音樂,将油门拉小,又是一段音樂,完成

网友B(2014-10-03):
引用 网友A:
群里找泡泡老师的帖子,里面有教如何进行油门行程设置。简单点说是遥控器调最大油门,开控,然后将每个电调 ...

每个电调的提示音不一样的,刷完BLHELI以后的提示音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注意:油门行程校准的时候,最好把桨取下来。。。。(安全考虑)

BLHELI油门行程校准的步骤:1. 遥控油门推到最高,开控
2. 电调上电,等一串提示音过去,不要急,一定要等音乐声停止,(不是短暂的停止,是确定不会再响了)
3. 油门打到最低,又是一串提示音,提示音停止
4. 油门再到最高,又是一串提示音,提示音变更成为另一种(忘记那两个音节了)提示音,不断重复。。。
5. 再油门打到最低,然后还是一串提示音。最后,能听到"嘟-嘀"两个音符的提示音。
6. 现在油门行程已经校准
注意:第5步"嘟-嘀"两个音符的提示音以后,再往上推油门的时候,电机已经会转动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电调的提示音不一样的,刷完BLHELI以后的提示音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注意:油门行程校准的时候, ...

simonk固件的电调,做到第三步就没有下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