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Lheli固件

楼主(2013-10-14):
10.4版本怎么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A:
.......
你刷后的固件本身里面就可以调.
然后还有就是直接摇控来调...
只是用摇控来调的话.以前只需要通电油门最大.然后听到提示音后油门最小就可以了!
但是刷了BLHELI后.校油门需要多一次
就是这么操作!先把油门开到最大.然后给电调通电.然后听到提示音.然后再把油门最小.再听到提示音.完了后再把油门开到最大..听完提示音再开到最小..然后听完提示音后.才会听到与之不同的声音.那才是校完成的声音..再慢推油门测试即可

网友B:
先顶后看,年薪百万。

网友C:
mwc飞控可校准

网友D:
只是用摇控来调的话.以前只需要通电油门最大.然后听到提示音后油门最小就可以了!
但是刷了BLHELI后.校油门需要多一次
就是这么操作!先把油门开到最大.然后给电调通电.然后听到提示音.然后再把油门最小.再听到提示音.完了后再把油门开到最大..听完提示音再开到最小..然后听完提示音后.才会听到与之不同的声音.那才是校完成的声音..再慢推油门测试即可

网友E:
刷电调固件可以增大电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电调固件可以增大电机功率?
不可以

网友F:
BLHELI固件是神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