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500 DFC尾推的疑问

楼主(2013-10-14):
新装了500 DFC,感觉到尾推在推到尾管方向最大行程的时候会有点卡住,就是再往外拉的时候要费点劲;而推到另外一边最大行程的时候却又是很顺滑,一直找不到原因,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螃蟹爪那里卡了,,,兄弟,设尾舵行程的时候不要太往里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螃蟹爪那里卡了,,,兄弟,设尾舵行程的时候不要太往里面靠

螃蟹爪那里卡了,有啥办法搞顺滑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螃蟹爪那里卡了,有啥办法搞顺滑不?

螺丝胶可以打多点,但是不能拧死,松一两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丝胶可以打多点,但是不能拧死,松一两圈

好的,我去试试,可能拧太紧了。那里不用加什么垫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可能拧太紧了。那里不用加什么垫片吧

不用,最佳状态就是浆夹向着地面,一放手滑块会随重力落下

网友C:
尾滑套没事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是尾轴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滑套没事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是尾轴弯了

新机才装的,不会这么衰吧

网友C:
你看一下尾舵机拉杆到尾推是否有干涉,然后拆掉这些,单独检查尾推,用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尾舵机拉杆到尾推是否有干涉,然后拆掉这些,单独检查尾推,用手试一下

好的,去试试,我发现在推拉螃蟹爪时候居然L臂有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去试试,我发现在推拉螃蟹爪时候居然L臂有虚位

尾滑套装的太紧。 打胶。松1圈

网友D:
楼主排除了上述原因后再检查下拉杆和拉杆固定环,因为舵臂运行到两边行程终点的时候会把拉杆拉得往上面或者往下面弯曲,这时候拉杆固定环会摩擦拉杆,越靠近行程终点就摩擦的越紧,适当调整固定环位置使舵臂运行到两边行程终点时拉杆与固定环摩擦最小。其实只要不是用手都不怎么拉得动,没有明显卡住的情况可以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排除了上述原因后再检查下拉杆和拉杆固定环,因为舵臂运行到两边行程终点的时候会把拉杆拉得往上面或者 ...

我去试试,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