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heli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3-10-14):
不会啊~求大神受精啊。。

楼主:
已经解决。直接在软件上设置就行了。。然后烧写进去。。

网友(2014-04-02):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直接在软件上设置就行了。。然后烧写进去。。

如何设置求教,比如最低和最高要怎么调?和控的行程如何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