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阴影,再次飞行!

楼主(2013-10-14):
之前毫无征兆电机电调罢工,小炸一次,当时正想飞出阳台,还好在没有飞出去时出事,不然只能捡碎片了
换电装装好,调云台一直抖,以为云台也挂,那懂是接错俯仰和横滚电机线,虚惊一场
今天终于鼓起勇气再次起飞,飞的时候手都有点抖,怕再炸一次伤不起啊~~~~~~~~~~~~~~~
只敢低空飞飞
改装了鹰眼可用云台,视屏上传好了

网友:
蝗虫机架…
座等视频…

楼主:
只是1米高试飞...........还不敢飞高

网友:
大黄蜂啊 不错 鹰眼效果怎样

网友A:
一直很好奇这机架重心那么靠前飞控还要装在那个位置,真替前面两个电机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很好奇这机架重心那么靠前飞控还要装在那个位置,真替前面两个电机担忧

你错了,重心就是在飞控的位置,前面的载重和后面的电池配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错了,重心就是在飞控的位置,前面的载重和后面的电池配平了

这样长条型的机架仰俯感度应该要调的很高才行吧?不然反应会迟钝,前进后退惯性肯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长条型的机架仰俯感度应该要调的很高才行吧?不然反应会迟钝,前进后退惯性肯定很大

这点是对的,我就郁闷这点,NAZA V2要调到160才很稳,以前我的600  X机架调到120就很稳了

网友:
鹰眼拍出的光亮度还可以

网友:
机子不错,把相机上面的那条黑色胶带拿掉吧

楼主:
没螺丝固定,只能上胶带~~~~~~~~~~

网友:
楼主鹰眼比山狗好吗      想买的  不知道买哪个好

楼主:
鹰眼是比山狗要好,但是鹰眼的云台很难配,有动手能力的可以改装,用来装固定翼或者低空穿越的可以买来玩玩

网友:
没事,不怕!有伟人曾经说过:炸炸更健康

楼主:
一炸去1K,我不想这么多次更.................................
有时还真羡慕玩固定翼FPV的。。。。。。。。

网友:
据说鹰眼比较好

网友B:
看了视频,飞起来也就两米左右距离,楼主居然怕成这样,建议还是不要玩了吧!出掉算了,好多人等着你这机架呢!呵呵!

网友:
口水,一地,

网友:
口水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飞起来也就两米左右距离,楼主居然怕成这样,建议还是不要玩了吧!出掉算了,好多人等着你这机架 ...

刚炸完电装,新买的电装去了不少米,再飞第一次有点炸机阴影

网友C:
晕,你这绑鹰眼也行啊。赶紧找镙丝吧。效果还是很好的。

楼主:
螺丝那有卖.........一直不懂是要用那种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