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好心人,帮帮我,云台没反应了!!!!

楼主(2013-10-14):
wind云台,云台控制板上那根调俯仰的线不小心弄断了(现已找到并焊好了),遥控调不了俯仰角度了,但是云台工作都正常!!
1、由于当初不知道从哪断的,拿着线头瞎试来着,结果云台就没反应了,不知什么情况?
2、是不是因为瞎试把固件恢复初始了,(最好不要烧线路板),如果需要调参的话,我的调参软件怎么没有反应,如图,希望高手们给指点指点,自己琢磨不明白!!!

连电脑

装机通电就这样,没反应

调参软件打开就这样

网友A:
1.3固件默认参数都为0
需要重新设定参数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固件默认参数都为0
需要重新设定参数才能工作

请问,怎么设定啊,先谢过

楼主:
不能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