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GH3居然不支持遥控录像????

楼主(2013-10-14):
如题 难道又要以后换视频模块才能支持??不支持遥控录像是很不方便和科学的 按一下才起飞 空中要拍照还得下来再按一次???连Z15都不如????不解。。。。。

网友A:
录像和拍照只能二选一,打到创意视频,那个开关就是录像,别的位置就是拍照

网友B:
哎 用户手册 : 第8页 相机设置

楼主:
始终不能像5N那样随时都可以切换么!

楼主:
能详细说说怎么设置吗?

网友C:
楼主您好,是支持的。调试方式跟之前的云台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始终不能像5N那样随时都可以切换么!
能否切换是相机功能,不是云台功能。
如果你愿意,可以通过改装相机实现。

楼主:
我的意思是录像和照相可以单独控制。。比如Z15N 起飞后开始录像 到达一定高度后 客户要求拍个照片 可以停止录像 然后拍照 拍完照后又可以控制相机继续录像。。在Z15GH3上面没有看到这项功能 我就问问。。结果几乎没有详细说明问题的。。是我表达能力太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