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雕小蜥蜴

楼主(2013-10-14):
近段更变我的控制器上的FatFs文件系统使之可以支持热插拔
今天试雕测试稳定度,总体感觉还不错

网友:
不错,很光滑清晰。

网友:
立体图怎么制作出来?

网友A:
用的什么刀刀?这么光溜

网友B:
不是试雕,是显摆,雕的真好,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C:
,如果加多一轴(如A轴),可做出斜空雕吗?

楼主:
黄二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刀刀?这么光溜

20度0.2平底刀。给进量是0.12,速度F1200。

楼主:
黄二

引用 网友C:
,如果加多一轴(如A轴),可做出斜空雕吗?

理论上是的,但实际上要难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度0.2平底刀。给进量是0.12,速度F1200。

谢谢解答

楼主:
黄二

引用 网友B:
不是试雕,是显摆,雕的真好,下了不少功夫。

真是试雕,更变系统所以要雕点试试!!有机会再发点显摆的图片!!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的,但实际上要难很多。

请教下,我有一四轴运动控制器,主处理器是ARM7的,有U盘功能,可读写FAT格式的文件,我想用文件输入数据,用什么软件来编写这个文件好呢?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来看息易的,看来是上当了

网友:
骚哥的3轴控制器就是爽,就是没钱买,送我一个可以木

网友D:
雕得很好,想看看楼主的机器,不知是否赏脸,当然如果是买的成品机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得很好,想看看楼主的机器,不知是否赏脸,当然如果是买的成品机就算了

谢谢关心,当然可以了,好像没有照过图片,找了N次没能找到,最后在以前的视频有机台的影子
很简易的角铁组装机,都是DIY的,没有必要买成品机,成品机太贵了!!

网友:
不是试雕,是显摆,雕的真好,下了不少功夫。
真是试雕,更变系统所以要雕点试试!!有机会再发点显摆的图片!!呵呵。

不管是试雕还是显摆,雕的真不错!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