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侠,船用大KV值电机是否不易启动

楼主(2013-10-14):
详细状况如下:
       本人自制一轻木O艇,外用环氧树脂加纱布涂覆,船体不带舵长55厘米
       淘宝上购买2845无刷内转子电机KV值3800外带水冷套
       80A水冷双向无刷电调,黄皮的不清楚什么牌子,
       2S聚合物电池7.4V,标称3000毫安25C,
       螺旋桨转动起来直径36毫米,高10毫米
       10*5毫米铝管自制轴套加3毫米钢轴,两端进口高速轴承,用703硅胶密封,出轴的地方打润滑油,用手转动起来并无
       阻滞感,很轻很顺畅,密封也还不错,不易进水

问题如下:
        空载转动顺畅,声音不大,悦耳且无异声,首次试航,电池电压两片均为4.2V,放水里轻轻拨动油门,螺旋桨开始转动,慢
        慢加油门,转速却并未增加,继续加油,4-5秒内无法启动起来,电机会完全停止转动,松开油门,重新启动,还是同样的反
        应,可是偶尔却会突然启动起来,一下子就飚出去了,很暴力,这时只要不松油门(稍稍减速还是没问题)就会一直正常跑,
        但是一旦停下来,想再次启动,就又是同样的反应,能否再正常启动起来就要看运气了,如果把船屁股稍稍提起,能正常启动,
        然后再放手,船也能正常跑起来。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老神仙,是否因为电机KV值大,而扭力就相对较小导致不能正常启动起来,而后电调保护自动停止?或者是因为
       电池只有7.4V电压,电压不够不能正常启动?又或者是电调的原因?

   烦请解惑,不胜感激,多谢!

网友:
跟电机木有啥关系吧
倒是这电调,80a双向,不会是xxd吧
我曾经买过一个xxd80a双向用在木制深v上
卖家反复强调,这款电调最好不要用在kv大于2000的电机,否则会“打嗝”

关于打嗝我还专门问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5098仅供参考

网友:
有经验的老神仙,做神仙也要经验啊,何妨跑船。

网友:
首先关注电调吧,替代法最容易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问题。全国赛那么多船,kv都3000以上,没有启动困难的啊。

网友:
打嗝是调速器特性不良原因。

网友:
明显是电调问题了,电调不要买便宜的,省电机的钱都不要省电调的钱

网友:
电调的事吧  不关电机什么事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路豪杰 ,能否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电调?我也知道好赢很好,不过价钱也确实太贵,有点伤不起,前面打错了,电机是2445,不是2845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路豪杰 ,能否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电调?我也知道好赢很好,不过价钱也确实太贵,有点伤不起,前面 ...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楼主:
我在淘宝上看到一个好赢奔腾的60A调速器,一百四,没有水冷,能用在我的船上吗?好赢海王系列60A动则三四百,伤不起啊,在下虚心求教,请懂行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傻P,用100的或者100以上都电调就没有问题了!     我自己用的2800的都用好盈的100电调了!

楼主:
我买了个天行者80A的电调,估计能用了吧,大不了跑一会儿就歇歇,冷却一会儿再跑,专门船用带冷却的太贵了,60A的就要二百多,100A的就要三百多,我的电机才2445啊,用不了那么大吧?还有楼上的拜托好好说好吗,怎么张嘴就骂人啊,就算我是菜鸟,也不能成为你骂我的理由吧,我又没惹你,难道骂我傻B就能显示出你不是傻B?

网友:
自己加个水冷呗

网友:
是哦 船用水冷电调就是贵
玩船是最贵的
比起来还是飞机装备便宜 炸鸡不算哦

楼主:
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玩船比飞机便宜点,场地要好找一些,玩飞机不好找场地,特别我家里靠江边,全是山,根本就没有个平点的地方,再就是玩飞机对技术要求相对较高,起码要有个老鸟带入门,不然哪个新手不炸几架啊,飞机一炸就是几百,就算设备不坏,空机一架也不便宜啊,所以至少要几百千把块学费,玩船只要做好防水,报废的几率要低的多啊,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船好玩,对别人的爱好不做评价

网友:
这几天风高浪急,船也玩不了啦。暂时改玩车了,
刚改装了个玩具车尸体,玩了一圈发现,真心无压力,不怕风不怕浪不怕翻场地也木要求
等天好再去放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