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ebar v2如何能调到非锁尾模式?

楼主(2013-10-14):
调尾巴中立点,目前行程过大,尾推两头顶,把ebar尾舵行程调到30两头还是顶,另外所谓模式下尾划块不会自动回中,找不到中立点

网友:
好像不能非锁尾模式,调节尾舵机,有一项可以居中的

楼主:
我感觉也是不能,只有锁尾模式,奇怪用mb调尾舵行程就可以不顶两边,但是ebar把行程调最短了也会干涉,难道ebar控制的行程范围比mb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是不能,只有锁尾模式,奇怪用mb调尾舵行程就可以不顶两边,但是ebar把行程调最短了也会干涉,难道 ...

可以考虑缩短一个舵臂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缩短一个舵臂孔位

谢谢小邱,我用的450L,尾舵机中间孔位,用mb调行程就没问题,Ebar的行程貌似长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缩短一个舵臂孔位

小邱,ebar有记忆尾舵行程量的功能吗?是从哪个菜单进?我想我先把控的尾舵行程量调小,然后再让ebar记忆我尾舵的行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邱,ebar有记忆尾舵行程量的功能吗?是从哪个菜单进?我想我先把控的尾舵行程量调小,然后再让ebar记忆 ...

你可以设置好数据以后保存在设置卡里面,一共可以存8套不同的参数
下一回你需要套用参数的时候,读取出来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置好数据以后保存在设置卡里面,一共可以存8套不同的参数
下一回你需要套用参数的时候,读取出来 ...

我的意思是我目前尾舵行程过大,我想先调节我的控的尾舵舵量,让尾滑块两端不干涉。然后进入ebar行程校准的界面,校准尾舵舵量,这样ebar就会记忆我的尾舵的行程范围,在ebar接管尾舵之后,不会干涉。3GX是这样的,我想问下ebar是这样搞的吗?

网友A:
显然不是,如果超量了,就是要换舵机孔位,你是用什么舵机啊。怎么会超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不是,如果超量了,就是要换舵机孔位,你是用什么舵机啊。怎么会超量呢

DS525,450L原装的,孔的问题好办,可以换。我就是没搞懂EBAR是如何来学习尾舵的行程的

网友:
有这么复杂吗?明显是安装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525,450L原装的,孔的问题好办,可以换。我就是没搞懂EBAR是如何来学习尾舵的行程的

你设定多少就是多少行程,为什么要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定多少就是多少行程,为什么要学习呢?

有ebar v2的中文说明书吗?

网友B:
我尾舵机也是两边顶头,行程最小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尾舵机也是两边顶头,行程最小30了

最后咋处理的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咋处理的阿?

没处理啊,没办法,但是我打到头,舵机已经没工作了,没响。我就没管它了

楼主:
把尾舵机拉杆换到最内侧孔了,ebar尾舵行程调到35,刚好不干涉,调控的尾舵行程没有用

网友:
来个中文说明书吧,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