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组出现问题,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13-10-14):
如图所示,M41A3,左侧波箱(金属铝制)齿轮组,箭头所指的孔稍微有点大,致使该齿轮轴有些晃动,前进命令时齿轮无法充分接触,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呢?多谢!

网友A:
加轴承  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加轴承是不是还要扩张下孔?

网友C:
黄色的应该是铜的吧上面用烙铁焊一个孔大小合适的平垫,省事我就这么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色的应该是铜的吧上面用烙铁焊一个孔大小合适的平垫,省事我就这么做过

我现在考虑新做个铜环,一劳永逸吧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轴承是不是还要扩张下孔?

暂时不考虑加轴承了,做个新的铜环,孔要打的精准一点就好了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轴承  就可以解决了

怎么加轴承呢?您说是换齿轮上的轴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加轴承呢?您说是换齿轮上的轴承吗?

把铜套去掉  用轴承代替 就可以了 换轴承的扩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考虑新做个铜环,一劳永逸吧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重新做个还是那个样.......玩久了,磨损又会变大,你这个应该就是磨损而变大的........想一劳永逸,唯一办法就是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做个还是那个样.......玩久了,磨损又会变大,你这个应该就是磨损而变大的........想一劳永逸,唯一办 ...

我这车才跑了两回啊,一次草地,第二次沙地,玩到一半就这样了。。。

田宫的也会有这种问题吗?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车才跑了两回啊,一次草地,第二次沙地,玩到一半就这样了。。。

田宫的也会有这种问题吗?

正常。。恒龙的品质就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车才跑了两回啊,一次草地,第二次沙地,玩到一半就这样了。。。

田宫的也会有这种问题吗?

那是因为恒龙压根没给这个铜环上任何润滑油.......才导致这么快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恒龙压根没给这个铜环上任何润滑油.......才导致这么快磨损

有道理,有推荐哪种润滑油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恒龙的品质就这样

田的产品也会出这毛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田的产品也会出这毛病吗?

田宫的基本没这个问题,因为第一田宫有上润滑油,第二田宫波箱受力最大的最后两级齿轮轴是带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