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450如何减小齿轮噪声

楼主(2013-10-14):
今天装的飞越450FBL,没装大桨发现齿轮噪声特别大,涂了润滑油不管用。。。

网友:
斜齿声音小

楼主:
我还发现我的齿轮组上的两个齿轮不是完全平行的,是不是也会加大噪声呢?

网友A:
你可以换斜齿试下,声音会小很多

网友:
齿轮之间过紧了,用一张纸隔住装,然后把纸除去了就行。

网友:
润滑油有效果,,但是用了之后会很脏,因为一般空气质量不好,所以灰尘很多,用了润滑油你会发现大齿磨损块了!最好的办法,LS几个兄弟已经说了,用斜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斜齿试下,声音会小很多

不知道这个原理是什么?

网友:
斜齿几乎没有噪音

网友:
没装大姜绝对会声音很大      因为没装大姜的人99% 在室内飞,室内飞比室外飞噪音至少高30分贝,特别是比较小关窗户的室内,亲测

网友:
我的理解是,没装大桨则主要的噪音来自大齿盘,所以你会觉得声音很大。但大桨转起来之后,大桨的声音完全将大齿盘的声音覆盖,所以没必要太纠结。另外用斜齿对径向压力较大,所以对大齿盘单向轴承和电机轴承的磨损都会更大一点。当然我的理解可能有误,还请各位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发现我的齿轮组上的两个齿轮不是完全平行的,是不是也会加大噪声呢?

和我的一样,我的转起来不平,噪音大,声音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发现我的齿轮组上的两个齿轮不是完全平行的,是不是也会加大噪声呢?

用亚托黑大齿盘+冰人的小齿盘跟地平线一样平

网友:
了解下落不明

网友:
冰人小齿可以满足你,广告词…

网友:
刚换斜齿盘时,声音确实明显比直齿小。但是螺距剧烈变化时,大齿盘会变形与上面机身侧板轻微摩擦。觉得450今后也要进化到人字齿,估计成本会很吓人,亚拓泰世Logo请先上

网友(2014-02-24):
就是齿轮间隙太紧了,松电机螺丝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