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S4S4S4S4飞控请教

楼主(2013-10-14):
我的S4用的是H型机架,但是怎么抗风性不行,轴距是450左右的,在风中,好抖,而且感觉都定不住高,请大神指教,怎么调飞控,谢谢了

网友A:
你是常规布局的还是异型机架?加我qq467643294,我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常规布局的还是异型机架?加我qq467643294,我给你看看。

H型,不算异形吧 类似这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型,不算异形吧类似这种的

以我的经验 S4 对 这些支持应该都不好  。建议您装回普通机架  肯定钉子。

网友B:
这看起来不是异形啊,只要电机在正方形的四个角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看起来不是异形啊,只要电机在正方形的四个角上就可以

我的这个机架当初没有算好,最后四个电机在一个很接近正方形的长方形上,长边是头和尾,短边是两侧,用十寸桨,前后桨尖就相距两厘米左右,您给诊断诊断,我的定点没问题,就是吹风就扛不住了,有点飘和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机架当初没有算好,最后四个电机在一个很接近正方形的长方形上,长边是头和尾,短边是两侧,用十 ...

把晃动补偿增加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晃动补偿增加点看看

有没有大神知道正式版S4啥时候发布啊,我都等不及了,想入NAZA lif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