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教T8FG 14SG 固定翼油门问题

楼主(2013-10-14):
所有通道设置好了,可是就是油门无法使用,推杆无反应。。。。新买的控,不会用。。。。
麻烦有会用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首先張控的第3 CH 反向,再張電調接到接收機第3 CH就可以.

网友:
有帖必看,看帖必回

网友A:
futaba遥控器油门通道和别的遥控都是反的,先把油门通道反向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遥控器油门通道和别的遥控都是反的,先把油门通道反向再说。

网友(2013-11-17):
继续学习。妈的,不是中文的,不下苦功夫,弄不懂啊。

网友:
我也一样。新买的T8都是英文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