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调输出只有4点几伏?

楼主(2013-10-14):
感觉正常应该是五伏吧?我450四轴上的APM飞控,经常电压低报警,,用万用表量APM供电,只有四点几伏,不解,请各位大哥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这个低电压报警是动力电报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低电压报警是动力电报警吧?

不是动力电,是接收传回的电压值到遥控器上的,在遥控器上报的警,不过现在好像解决了,加多了一个BEC,把BEC输出接到了APM的输入端,以前一直是接的输出端,和电调接一起的,后来仔细看了下APM的说明,他图里接的输入,也就是接收机端,这样直接供到接收机端就不会低压报警了,正常也有5点几伏了。但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从APM输出端供电,就把电压拉到4点几伏了呢。。。。
还有一个,现在接到输入端,为了防止出什么问题,我现在把输出端四个电调的的红色线,也就是正极线挑出来了,没接入的,只接了黑线和信号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动力电,是接收传回的电压值到遥控器上的,在遥控器上报的警,不过现在好像解决了,加多了一个BEC,把 ...

估计是原有的电源系统供电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