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问怎么修飞机

楼主(2013-10-14):
冲浪者 飞了几次  炸的不像样了 主要是在机头上  用泡沫胶糊上了 不好看啊  求问 用什么方法能把机身弄的平滑圆整  凹坑 划痕也能抚平

还有 用什么方法能很快的清除粘在手上的泡沫胶

楼主:
还有 用什么方法能很快的清除粘在手上的泡沫胶

网友:
用汽油吧

网友:
我机头前面套了个两升饮料瓶

网友:
炸的够狠,都粉碎性骨折了;水平够高,都给粘上了。就这样挺好的啊,反正接下来还得炸。等熟练了再买个新的。

网友:
要不上点纤维胶带和碳片?呵呵,我记得泡沫胶有种没颜色的吧,要不换那个试试,机翼的缺口,用打包的宽胶带试试呢,个人觉得,反正这机应该可以拿去报废了呵呵

网友:
纤维胶带!!

网友:
能飞就行,彻底碎了再买

网友:
可怜的鸡鸡

网友:
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买个新的机壳

网友:
戴个薄手套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有无色的泡沫胶,胶粘的接口会好看一些。机身平滑的地方,粘好后,可以用白色布基胶带覆盖(会稍稍加重),效果很明显。
手上弄上泡沫胶,用餐巾纸擦贴在上面,稍干一些,就好去除了。

楼主:
用砂纸磨行吗  我刚才用大号砂纸磨了一会  好像不行啊  都不下末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砂纸磨行吗  我刚才用大号砂纸磨了一会  好像不行啊  都不下末

修飞机是个技术活,必须要有耐心,细心才行。如果你想修的好一点,上点补土,填平空隙和裂缝。然后再用砂纸打磨,砂纸也有很多型号,你可以粗一点的400-800之前试试。还有就是修完之后要看左右前后的比重是否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飞机是个技术活,必须要有耐心,细心才行。如果你想修的好一点,上点补土,填平空隙和裂缝。然后再用砂 ...

我用过补土  我以前一直做静态模型  经常用补土     如果用补土 有的地方看要用很多补土  我就怕用了之后  重量会增加   不平衡了

网友:
巨无霸兄:

EPO机可试用"热水修复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389

把机身、主翼放热水器下冲洗,EPO份子颗粒会平均受热涨起。
对抚平小凹坑、浅划痕很有幇助。

练习机炸伤难免,炸坏至不能再飞时就是让你选购新机的借口了。

陈伯

网友:
下次手粘的时候带套

网友:
不建议LZ折腾,这飞机就这么玩好了,等炸烂了换新机。

网友:
最有效的方法——找老手教,学得最快,闭门造车很难的……

网友B:
有点小缺损就算了,不用管它

要善于用万能的包装粘胶带
虽然难看,但很有效。一个人就能搞定,不需要帮手
有了胶带强度就大大提高了,下次就不容易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小缺损就算了,不用管它

这不影响速度吗  再说也不好看啊

网友(2013-11-20):
这个要顶,学习了

网友(2014-04-26):
德国UMU泡沫胶 美观无色

网友(2014-07-13):
就是这样修嘛

网友:
楼主表面太不平整了,可以用胶水后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