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升级六旋翼,求电机和浆的配置

楼主(2013-10-14):
现在用着飞越的650,总觉得四轴没六轴安逸,六轴空中挂了一个电机还可以自旋下来,四轴就不行了,现在我一堆的4S,5000+电池,把电池升级了的话,开销有点大
换成飞越的690机架的话,挂飞狗,用4S电,30A的好盈帕金,电机跟浆应该怎么配啊?还有续航时间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4225或者4108s用1238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25或者4108s用1238桨

其实我是看好朗宇的V3508,700KV,不知可否?续航方面呢?

网友:
看数据好像还是4108s好?用3508是因为想用小桨吗?

网友:
先顶后看,年薪百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看好朗宇的V3508,700KV,不知可否?续航方面呢?

就3508,kv700差不多。580也可以。上12寸桨。桨的话。。可以买新的APM MR 1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