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固定翼用同轴反桨动力系统知识,市面上有成熟的产品么?

楼主(2013-10-15):
如题

网友:
很多小孩玩的玩具直升机就是同轴正反桨,你可以买一个拆了看看结构

网友A:
外管轴承、中心轴承、一定要装减速齿轮、

网友:
英国人的塘鹅就是

网友:
某宝上有

网友:
在珠海的GS那里有这种同轴无刷马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外管轴承、中心轴承、一定要装减速齿轮、

这种需要2个电机
还有一种就是4个伞齿轮这样的 形状,下面的齿轮带正桨/上面的齿轮带反桨,固定中间的2个齿轮,当下面的齿轮正转时,中间的2个齿轮会朝不同的方向转动/然而使上面的齿轮反转/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
这个动力很强了吧!对电消耗也会很大吧!

网友B:
这种浆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抵消扭力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抵消扭力的作用??

一正一反、差不多就你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浆有什么优点吗?

一正一反、可以起到扭力平衡的作用、

网友:
用在固定翼上,桨的直径太小了,桨前桨的气流对后桨的效率影响很大,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需要2个电机
还有一种就是4个伞齿轮这样的形状,下面的齿轮带正桨/上面的齿轮带反桨,固定中间的2个齿 ...

学习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正一反、差不多就你说的意思

有种共轴双桨大玩具直升机的感觉

网友:
早年的发动机,升功率低,转速低,要增大马力只能靠增加缸数和排量,扭矩大而无法高转,逼不得已受到飞机尺寸限制无法上大螺旋桨了,才飞得用双桨,现在有了涡轴和涡桨,想要多少转速都是轻松的事情,没人再这么浪费表情啦!

PS:现在模型用的无刷和单缸发动机转速都远远高过当年真飞机的螺旋桨转速,根本不需要双桨。

网友:
丹利电机有这种,不过很小号

网友:
这个桨已经过时,而且要两组动力,单是为了平衡扭力的话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