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越450的各种问题

楼主(2013-10-15):
      今天花了1000大洋收了个飞越450整机和一个空机+配件+铝箱+v911带富斯9控,应该没有亏吧。
刚才突然发现电机是晃动的,自认为电机座没有拧紧,准备卸开机机拧紧再研究。可是发现要拆好多东西好麻烦,又想到可能电机就应该是晃动,所以上来问问前辈电机到底应该是松的还是固定不动。
      还有就是对频以后,推油门,大齿转动,螺旋桨为什么不转?本来不想问的,可是百度和论坛搜索不到原因,我刚飞几天四通,资料也看的少,实在是纠结。
      然后是尾舵机接电后一直吱吱响,请问是不是有问题应该换了。
      刚摸索了两个小时,就找出这些问题。
      再有就是咱们论坛翻译的直升机安装和调试手册,某宝卖98元,请问新手用得着购买么?貌似还有个直升机入伍手册,知道哪里可以下载么?
哪位前辈有新手入门教程,最好深入浅出,请发给我,邮箱285970540@qq.com,谢谢!

                                                                                                    不胜感激!

网友A:
亏不亏,看电子件,二手空机很便宜的。飞机是个精密器件,不能有松动(有胶垫会有一定弹性),否则会伤人伤己,甚至死人!定期换大桨螺丝, 尾桨螺丝 ,大小中联螺丝,是个好习惯!
飞机电机是不能晃动的,与大齿的间隙为一张普通纸;飞机的电机是三相电,其中二根线对调;尾舵机接电后一直吱吱响,说明是数码尾舵机。
如果是无副冀(就是无平衡冀)飞机,调机要按照飞机自带的无副冀系统(就是三轴系统)的程序来调飞机!
飞机在空中的定位,可以看作是三维定位 !

网友B:
电机到底是能转动还是能晃动,外转子电机外壳与轴连接,外壳应该能转动,但电机不能有晃动;
推油门大齿轮转,大桨不转是由于电机反转了,将电机与电调连接的3条线任意对调2条线就可以改变转向;
尾舵机接电后一直吱吱响,正常的,有些数码舵机是这样的,不影响使用。
直升机的安装调试最好找当地的模友帮忙,很多问题论坛已经有答案了,多潜水搜索就可以。

网友:
电机转,桨不转,你把连接电机和电调的3条线,其中两条对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到底是能转动还是能晃动,外转子电机外壳与轴连接,外壳应该能转动,但电机不能有晃动;
推油门大齿轮 ...

谢谢回答,电机是不转的时候手轻轻一碰就晃动了。转动的时候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亏不亏,看电子件,二手空机很便宜的。飞机是个精密器件,不能有松动(有胶垫会有一定弹性),否则会伤人伤 ...

回答的很详细,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q我的百度云http://pan.baidu.com/s/1kS2lQ

谢谢 层主啦

网友:
都回答的很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电机是不转的时候手轻轻一碰就晃动了。转动的时候看不出来

1、电机不应该晃动,而应该在电机座上固定稳定。可拆卸检查是否螺牙滑丝,换电机座或者换螺丝。2、由于上述原因,大齿转动,而桨不动,我理解是否是:电机正常转动、大齿正常转动、但桨不转?如果这样,主轴是否转动,如果不转,可考虑是否是大齿与主轴之间的螺丝没上(如果真是这样,就是极大的问题和危险)。
3、接电后尾舵机吱吱作响,如果是静止姿态下还这样,则可能是尾舵机与尾波之间的连杆没有调节到中立点,导致连杆一直拉扯着尾舵机,检查尾波双推是否在中立点。
不过,电直的调节是相对很复杂的过程,建议LZ多看置顶贴,先搞懂电直各个机械部位的特点,以及与遥控器接通后的各种调节方法和注意事项。

最后,玩电直,就要习惯拆拆搞搞,这样才提高的快,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机不应该晃动,而应该在电机座上固定稳定。可拆卸检查是否螺牙滑丝,换电机座或者换螺丝。2、由于上 ...

螺旋桨不转解决了,我现在正在拆机器,准备从新按照说明从新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q我的百度云http://pan.baidu.com/s/1kS2lQ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D:
那本书我买了。。。反正我的个人感觉是。。。看了没看懂。。。感觉今时今日书本的价格来说。。。98太太太太太贵了。。。

网友C:
补充,在置顶贴中有很多教材,更加实用。那本书我也买过,有一定帮助,但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在置顶贴中有很多教材,更加实用。那本书我也买过,有一定帮助,但性价比不高。

谢谢,我正在看顶置中的教材,眼睛都看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本书我买了。。。反正我的个人感觉是。。。看了没看懂。。。感觉今时今日书本的价格来说。。。98太太太太 ...

哦,谢谢,那我就不买了

网友E:
电机转大浆不装有可能是电机线和电调线正负极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机转大浆不装有可能是电机线和电调线正负极插反了

更正一下。无刷电机反转没有正负插反一说,电源正负插反维一的结果就是烧电调,输出不存在正负一之说。因为无刷电机实际就是个三相交流电机,所以无刷电调的3根输出线任何一根都可以是正或负。要是电机方向不对对换任意两根电调输出线(只针对无感无刷电调)。

网友F:
路过学习了下载了不少熬资料真好

网友G:
多潜水,你就知道了

网友H(2013-12-16):
学习了,还下载了资料

网友I(2014-02-01):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那我就不买了
感觉还是不错的,看了也有收获,拿在手里感觉不一样

网友J:
好多问题,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