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冷门控A9的扫盲问题请高手 进

楼主(2013-10-15):
新人刚入450有副翼的直升机 三个斜盘齿应该怎么插啊 我用的是海太克的A9控 知道的麻烦说下 谢谢  本人折腾了半天 还烧掉了一个舵机 依然没找到正确方法 !!!!!

网友A:
怎么会烧了舵机呢!!!??
首先说你的飞机是有副翼吗?第一通道连接副翼舵机,第二通道连接升降舵机,第六通道连接螺距舵机。
很简单的,这个控不错,但是你缺乏太多的基础知识,建议你先潜水,直机区的帖子等你看完了一半,就什么都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烧了舵机呢!!!??
首先说你的飞机是有副翼吗?第一通道连接副翼舵机,第二通道连接升降舵机,第 ...
我也不知道怎么烧的 KST 舵机 就是换着插通道 换去换来的 一会发现有一个舵机没反应了 通电没反应 已经返修了
谢谢啊 关于A9 控的知道实在是太少 论坛了很久都没找到详细的介绍这款控怎么设置直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烧的 KST 舵机 就是换着插通道 换去换来的 一会发现有一个舵机没反应了 通电没反应 已经返修 ...

你要学的是直升机的基础知识,不是这个控!如果你把直升机的控制原理搞清楚了,给你任何一个控都能搞定的,不是a9的问题!你看看论坛里边,技术文章都是介绍调试飞机的,哪里有关于控的?多潜水,学习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