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过大,或者舵角过大,会出现什么情况?
水滴!

楼主(2013-10-15):
请教一下,螺距过大,或者舵角过大,会出现什么情况?昨天第一次飞了JR260Z,刚离地左右前后方向感觉太灵敏了,给一点就会有很大的反应,有点控制不了了,连忙降下来。螺距是-3 5 8 ,是不是舵角给的太大了,控里设的是140 140了,如果转速过大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路过,帮顶,下面的解答

网友:
是舵量过大,会不会不让飞机反应的过于灵敏了

网友B:
轉速大,螺距大都不会过于灵敏,看起來是舵量太大了,默忍100%足矣.
还有把循環螺距调小-点.

网友C:
你这个就是行程量设置的太大了,标准100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将舵速减慢!

网友E:
没有使用飞控而是直接使用了遥控器遥控的话,这种情况一般是横滚俯仰的动作量过大,造成你不适应出现控制耦合震荡。你可以尝试降低循环螺距的数值来减小控制灵敏的感觉,就是调整十字盘swah菜单里面的副翼和升降的比率,降低可以减小动作灵敏度,一般默认是调整成在螺距零位时升降和副翼打死时大桨夹角是8度(也就是循环螺距为8度),这个度数比较容易得到较好的操控性。循环螺距过小会造成控制困难,所以不要太小。
或者使用EXP曲线,调整副翼升降的大小舵角,就是遥控器的D/R功能,调整他们的EXP曲线为负值,慢慢调整直至符合自己的操控手感为好。
另外可以给你参考我们用的JR 260是定速1350。这个是参考小松26发动机的参数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的,不过太低转速时难以正常操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