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747-1试飞带模糊航拍,呵呵

楼主(2013-10-15):
今天天气不好,能见度佳,还有风,乱流较多,不敢多飞,机机的性能还是可以。微型录影,由于光线等原因,也是模糊的可以,不说了,上视频

网友A:
画面太抖了!如果不能换摄像机的话!最好是按P5B的飞行可以清晰一点!一开始拉高高度!关动力滑行!这样离拍摄物距离远来!飞机速度降下来!感觉拍的会比较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太抖了!如果不能换摄像机的话!最好是按P5B的飞行可以清晰一点!一开始拉高高度!关动力滑行!这样离拍 ...

恩恩,谢谢,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