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3-10-15):
请问各位前辈,现在我飞跃t960机架,电机,电调已经装好。线也布好了,接着是不是要分别设置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A:

把遥控上的设置都初始化一下,保证各通道EPA为百分之百。微调为零!各通道之间没有混控。油门曲线为四十五度斜直线。然后各个电调做油门行程校准。校准时注意把桨拆掉安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上的设置都初始化一下,保证各通道EPA为百分之百。微调为零!各通道之间没有混控。油门曲线为四十 ...

前辈,是不是设置油门行程时先不要连接wk,把电调连接接收机分别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是不是设置油门行程时先不要连接wk,把电调连接接收机分别设置

是的。(叫模友就好!)校准完再连接飞控,连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做遥控器校准,详见大疆官网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叫模友就好!)校准完再连接飞控,连接电脑打开调参软件做遥控器校准,详见大疆官网说明书。

好的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
头像挺帅的嘛

网友:
LZ可是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