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三个BB响 都是一个喇叭响 请问为什么?

楼主(2013-10-15):
买了三个BB响  都是两个喇叭的  分别按住左右两个喇叭听  一个声音很响  另一个却没有声音  请问为什么?

网友A:
我一般只听音量,够大就行,不管几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只听音量,够大就行,不管几个响。。。

哦  收到了

网友:
立即想起了伟大的“特色”。特意检查了一下,谢天谢地,两个都响。

网友: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哇。

网友:
有问题吧 我的都是双响

网友:
看来我 也得检查下!希望2个 都响

网友:
我也买有两个,拆解后看到两个蜂鸣器是串联的,所以应该是两个都响,一个上面并了一个LED灯,这边应该声音小的吧,

网友B(2013-11-14):
一个不响也正常,生产时参数不太一致,并联或者串联时,会导致大部分电流都从另外一只流走,好比绿色和红色的LED通过电阻限流后并在一起,铁定有一只会发光很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不响也正常,生产时参数不太一致,并联或者串联时,会导致大部分都从另外一只流走,好比绿色和红色的LE ...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