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控,新机,升降舵上下极限位置保持3-5秒,全部舵机失控的问题

楼主(2013-10-15):
控是天地飞9,配套接收机,
4节5号电池为电源,
辉胜9克舵机towerpro

升降舵的上极限位置,或者下极限位置,保持3-5秒的时候,其他几个舵机就会不规则乱动,同时舵机有异响,然后所有舵机全部失控,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首次听说,关注,等回复。

网友:
新手路过,坐等大神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A:
既然是新手,个人猜测舵机不是到了极限位置,而是回到中立点吧,有可能一开始没找中立点就直接把舵臂装上去了。

网友B:
初步估计可能是BEC供电不足导致失控,舵机吃电流导致电装重启,或者导致电调不启动的情况我是都遇到过了

网友:
5楼说的可能比较大,先不要装舵臂,试一下减到2个舵机时还有没有这个现象,再逐渐加舵机到接收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估计可能是BEC供电不足导致失控,舵机吃电流导致电装重启,或者导致电调不启动的情况我是都遇到过了

是的,现在我也怀疑是4节5号电池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C:
路过,第一次听说,可能是控的电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第一次听说,可能是控的电力不够

控的电压也比较低了,准备今晚充一夜,明天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第一次听说,可能是控的电力不够

是BEC,不是控

网友D:
四年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飞越450,三个辉盛9g斜盘舵机,好盈飞腾40,破电机。在电机速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突然三个舵机乱抖,也因此炸过,还差点伤人。一度怀疑接收机问题,但后来测试接收机很稳定,jrdsx7配731。

现在想起来,两种可能,因为转数相对高的时候才出现这个问题,其一是旋翼头虚位太大,其二是舵机力量不够,不过按理说飞越9g飞个450悬停没什么问题。今天楼主的经历算是第三个可能了,那就是跟我一样碰上了人品问题。

我的解决办法是,从此不玩直升机了。这个办法成功解决了抖舵炸鸡的问题,从此我就没再炸过直升机。

楼主:
天九电压显示9.8V
4节5号电池的电压也量了一下,4.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年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飞越450,三个辉盛9g斜盘舵机,好盈飞腾40,破电机。在电机速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 ...

你的办法真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网友:
换下供电吧

网友:
那个解决办法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网友:
LZ用4节5号电池为电源??????????????

明显供电跟不上啊,

网友:
学习了。坐等楼主的结果

网友:
4节?我天八怎么要八节呢。。我原来也以为只要4节装上去开不起来,电池盒翻过来一看还得装4节。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新手,个人猜测舵机不是到了极限位置,而是回到中立点吧,有可能一开始没找中立点就直接把舵臂装上去 ...

新手问下 中立点怎么寻找啊?

网友:
找个教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问下 中立点怎么寻找啊?

我的方法是舵机接通(控先开,保持这个习惯,先开控),然后对频了之后,舵机会自动回中,这个时候断掉舵机的电,再装舵机摇臂,尽量装的左右舵机摇臂一致(对称),然后再接通舵机,用控遥控舵机运动,看左右运动是否一致,后期还要在飞行中调试(这部分就基本是控的微调了),我也是菜鸟,有不正确之处望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