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搭配T14SG及FrSky 兼容2.4G Futaba FASST 7通接收机求助

楼主(2013-10-15):
以前是T14SG用SBUS连接NAZA飞控,飞F550,现在进了飞越T810,就把T14SG原配接受装到810上了,想用FrSky(兼容2.4G Futaba FASST 7通)的接收机飞F550,但在FUTABA FASST7通模式下,三段开关设置不了时空保护,那位给个方法

网友A:
我都买过,佢依足原厂做,失控保护衹是CH3油门通道
买TFR8SB 8通个款,我用緊

网友:
我用了的

网友B:
時空保護是啥!是不是失控保護呢?
三段開關只要能動!在軟件中,設置因該沒問題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時空保護是啥!是不是失控保護呢?
三段開關只要能動!在軟件中,設置因該沒問題才對!

三段开关设置正常,就是关控后。软件显示还是在关控时的状态,跳不到失控保护的区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买过,佢依足原厂做,失控保护衹是CH3油门通道
买TFR8SB 8通个款,我用緊

是啊,7通的失控保护只支持油门通道,FrSky 8通道的支持全通道失控保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7通的失控保护只支持油门通道,FrSky 8通道的支持全通道失控保护吗?

我木有全部设置,应该可以,现在我祇用CH5通道设定失控返航功能。
同时有S-BUS功能,遲些都要试试。

楼主:
买个FrSky 8通道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个FrSky 8通道去

去到1km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