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加黑腿带绿帽子啦!

楼主(2013-10-15):
死胖子到手一段时间了 ,原设计起落架对于我这种喜欢滑跑起降的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就改了起落架。这里只发起落架的细节,其余安装图片就不发了,做这个起落架的目的是滑跑起降,死胖子不轻,所以起落架必须安装牢固,暂不考虑炸鸡后果!

楼主:
图片顺序反了,大家反着看吧,轻拍!

网友:
上一个改装好滑跑起落的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顺序反了,大家反着看吧,轻拍!

老哥重机建议考虑安滑撬,手抛起飞,滑撬降落,重机用机轮会是一个很蛋疼的事,做滑撬,可以考虑最简单的尺子,几块钱一块,双面胶一沾,效果杠杠的。。。。

网友:
期待滑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重机建议考虑安滑撬,手抛起飞,滑撬降落,重机用机轮会是一个很蛋疼的事,做滑撬,可以考虑最简单的 ...

不喜欢手抛起飞,重机更应该用机轮起降吧,不然会对飞机造成很大伤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喜欢手抛起飞,重机更应该用机轮起降吧,不然会对飞机造成很大伤害!

重机安前三点,没两个起落,前轮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机安前三点,没两个起落,前轮就完蛋了

前轮是木片上下拉紧,安装很牢固,在说前轮不承受主要重量,降落都是后轮着地才是前轮落地!主起落架也是木片拉紧的,一般降落能应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真是用挤塑板做的,是绿色的哦,照片看不大出来!

确实不大看得出来啊!楼主真的挺折腾的,回头三胖出来了就解脱了!哈哈

网友:
三代?
要出来了

网友:
个人更倾向于滑板起飞,用原装轮降落的办法。其实若只装个狗另加10000毫安电池的配置,手抛很轻松,不会出现下坠的情况。,直接就拉起来了。因为死胖子机翼荷载很底。

网友:
...楼主可以给一个零件清单吗?

网友:
呵呵,你真会折腾,三胖啊三胖,坐等三胖!

网友:
幽默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