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E8安装请教

楼主(2013-10-15):
请问各位玩过这款机的前辈大侠,JR E8的大齿盘下面要不要加垫片?说明书上没有注明有垫片,买来的东西里面找不到主轴用的垫片对不对?还是我搞丢了,,,,,蛋疼

网友A:
有可能像雷虎E720那样,靠微调轴承座位置来消除主轴间隙。
我最近E720碰见和你一样的问题,仔细看了说明书才发现本来就没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像雷虎E720那样,靠微调轴承座位置来消除主轴间隙。
我最近E720碰见和你一样的问题,仔细看了说 ...

试过了,还是不行,还可能会察侧板

网友B:
我刚装好一台E8,没有垫片,第一轴承座下面装固定环。
在说明书P.30

网友:
第一轴承座下面有固定环 提着主轴固定好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装好一台E8,没有垫片,第一轴承座下面装固定环。
在说明书P.30

再请教大哥,JR十字盘上除了7个装球头螺丝的孔外,是不是还有3个孔,,那里要上螺丝吗?上,我就怕把十字盘的轴承顶坏了,不上又怕飞起来轴承会掉下来,,,,请问???

网友:
好机整不起啊

网友B:
别照5楼说的做啊,应该是下压主轴到底,固定环向上顶住轴承座。十字盘多的3个孔应该是固定轴承的,但说明书没说装,也没多余的顶丝。所以装不装都可以。

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就是升降A臂的轴与连杆摇臂是用顶丝固定安装,这里最好标记出顶丝位置给轴锉出平台再安装。本地有个模友就因为这里固定不牢拉彩虹时升降舵失效而惨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照5楼说的做啊,应该是下压主轴到底,固定环向上顶住轴承座。十字盘多的3个孔应该是固定轴承的,但说明书 ...

感谢,受益匪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受益匪浅

我打电话问了下摇臂那不用锉台,是A臂与轴之间的顶丝处,以前老的E8没有,现在买的都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打电话问了下摇臂那不用锉台,是A臂与轴之间的顶丝处,以前老的E8没有,现在买的都带了。

好像还是挫一下放心点

网友C:
我在飞E8,但飞机不是我装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飞E8,但飞机不是我装的哈

飞这机感觉怎么样?

网友(2013-11-26):
十字盘则面的三个顶丝最好装上,是防止轴承脱落地。我的E8是PRO说明书里明确的写到这点。你的E8应该是VIBE的版本。产地不同而设计理念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D:
顶丝,不要上太紧以免顶坏轴承。PRO比VIBE应该更安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丝,不要上太紧以免顶坏轴承。PRO比VIBE应该更安静

pro板的e8是什么回事?我都没有听过。在淘宝上也找不到。和VIBE版本的有什么分别?

网友:
AirSkipper E8 Pro在青岛JR成立的那年有向大 陆销售过十几台。是为了搞人气。PRO 是皮传,可F3C\F3D。而VIBE是轴传纯粹的3D机。舵机的布局也大有不同,用料也不同,PRO几乎不用折腾了。这里的旧帖有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6767

网友:
两者的根本区别就是AirSkipper E8 Pro原装进口本土制造,Vibe NEX E8除旋翼头部分是本土制造,绝大部分零件包均为台湾代工。这就是Vibe NEX E8能低价销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