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数传的远端设置接口和ZYX-S端口

楼主(2013-10-15):
本人的3DR数传的远端的参数有点问题,连接速度很慢,不能设置,听大侠们说可以找usb-ttl的串口接口来设置,我有个zyx-s的设置接口,据说是usb-ttl的,但是这个端口的接针没有定义说明,连接后不能通讯,驱动正常,所以拍了照片,请大师们给予指导,先感谢各位!!

网友:
用Arduino mini调试工具FTDI,一个大约40大洋,可靠,高效,遂率很高

楼主:
找到问题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2013-11-19):
楼主可以说说什么原因吗

网友(2014-08-19):
楼主说说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