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玻璃钢船体求 材料配置

楼主(2013-10-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也想做呢

网友A:
淘宝上有卖玻璃布的,买点,油漆店有卖环氧树脂的,买一组,我是用的E44+固化剂,按照上面标的配比,一般是1:1或者1:1.2,搅拌均匀,在底板上均匀涂覆一层树脂,不要太多,否则会流动,把玻璃布蒙上,压平顺,再涂树脂,还是不要太多,不然会到处流动,很难看,放一天,干了后再涂一层树脂,等干了后就把边缘不用的玻璃布划掉,我就是这样做的,做出来感觉还可以,你要是想厚实一点,可以多涂几层,多蒙一层玻璃布,喷漆后最好再涂一层树脂,这样不掉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卖玻璃布的,买点,油漆店有卖环氧树脂的,买一组,我是用的E44+固化剂,按照上面标的配比,一般是 ...

E44  太稠了  买低粘度的E51吧 比例冬天可以到4:1  冬天正合适 布就买0.2的斜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