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机臂报警并自旋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10-15):
1个月前S800出现3次机臂报警,其中2次是空中报警后单根机臂停转,并出现自旋,手动模式原地降落,后换机臂,仍旧出现告警(没有起飞)。仔细考虑后认为机臂停转并自旋原因如下:采用减震套装和加强型机臂后,导致机臂快拆结构内信号线接触不良。加强型机臂的高频震动比较大,减震套装使动力部分与机架部分采用了软连接,原来的机臂固定依靠2个点(1——机臂根部与中心板,2——机臂与机架部分的连接处)。现在采用减震橡胶球连接机臂与机架部分,这样机臂的固定完全依赖机臂根部与中心板的快拆插头。遗憾的是电动机的信号线动力线都是通过此部分连接的,时间长了,高频的机臂震动必然会使其中的插头部分松动。那么机臂报警和停转也就出现了。
现在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就是把中心板的与机臂的电调动力线信号线用硅胶电源线直接焊起来。测试飞行13个航次,每个航次6-7分钟,其中包括极限暴力测试,从未出现机臂报警。值得一提的是,我仍旧采用的是原来报警的机臂,并无换新的。
闲话少说,上图大家一看就明白。

网友:
这焊接对不起那S800呀

网友:
另外焊接3跟线就可以  我就是这么干的  在电调内部  电源的地和信号的地是一根了  但是在机臂内是分开的  也不知道大疆是怎么想的

网友:
应该用点松香圆润一下。
S800这个结构用久了看似真有点担心接触不良。

网友:
好好的一个S800,就搞成了DIY机器了。可惜可惜

网友:
可以用香蕉头链接,这样方便拆卸

网友:
这样焊了还怎么拆呢

网友:
这个接点如果每次飞都不拆机臂,接触不良的情况可能要好点吧?

网友:
焊接得跟狗啃死的!
完全可以改成柔性连接,还漂亮,也可以拆卸。。。。。

网友:
然后再套个蛇纹管

网友:
除了电源线稍微粗点信号线是可以用细点的,为了保持快拆尽量用连接头吧。

楼主:
不好意思,这焊接手艺是助手的,只要牢就行了。快拆接头我也考虑过用xt60头,不太好绑,反正又不常拆,难看就难看点吧,安全第一

网友:
焊功好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焊接手艺是助手的,只要牢就行了。快拆接头我也考虑过用xt60头,不太好绑,反正又不常 ...

很多人说只要作好正极的并联就行了。

网友A:
这样就安心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焊法!楼主焊的跟坨粑粑似的!

网友:
这么近不怕短路啊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焊工反而成了隐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焊接手艺是助手的,只要牢就行了。快拆接头我也考虑过用xt60头,不太好绑,反正又不常 ...

这焊工是临时工

网友B:
我觉得s800 机臂能不拆就不要动,尽量减少金属接触点的磨损!

网友:
的确飞的时间长了 拆装的频率高了 会有这样的问题也是避免不了的  支持DIY

网友:
还是设计问题,都应该设计双触点以上。

网友:
能讲究点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s800 机臂能不拆就不要动,尽量减少金属接触点的磨损!

由于震动的客观性,以及触点存在相对运动的可能性,就算长期不拆机臂,飞行一段时间以后触点也会有不同层的磨损。你可以拆开来看看,触点发黑的地方就是磨损位置……特别说明,那不是“碳”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震动的客观性,以及触点存在相对运动的可能性,就算长期不拆机臂,飞行一段时间以后触点也会有不同层 ...

看来还是焊死最保险

网友:
怕你给焊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安心了?

这个号好

网友:
这个是设计的缺陷~!!

网友:
你就不怕旁边的线路焊到一起去了

网友:
路过,打酱油去了

网友:
早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