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M 智能IOC 求助

楼主(2013-10-15):
我的是天7的控,使用混控将第7通道设为k3作为IOC切返航,拨动K3开关,哪吒调参的通道监测有反应,但在IOC里的通道没任何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天七的回答!我幫頂~
只知道控設置一定有問題

网友:
我也帮顶!!调整一下这个通道的舵机中立点和舵机行程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IOC必须在GPS模式下才有反应,姿态模式下动这个开关是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C必须在GPS模式下才有反应,姿态模式下动这个开关是没有反应

是GPS模式下设置,就是GPS还没校准,因为当时在屋内调,无法校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B:
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看见很多人都说校准gps,这gps咋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GPS模式下设置,就是GPS还没校准,因为当时在屋内调,无法校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会是这个原因。你看看你的控里面K3开关设置的中立点和行程是否正确。你波动K3开关时 这个X2的滑块是否左右移动了,并且是在这个范围内移动。如果没问题,这个界面的滑块应该也会跟着移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C必须在GPS模式下才有反应,姿态模式下动这个开关是没有反应

说得不准确!!其实也不是不准确,是不全面!!!不管是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都可以使用航向锁定功能!而返航点锁定功能则需要卫星大于或等于6颗、飞行器距记录的返航点必须大于10米、控制模式必须处于gps模式。请参考大疆维基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 ... C%E6%B5%8B%E8%AF%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这个原因。你看看你的控里面K3开关设置的中立点和行程是否正确。你波动K3开关时这个X2的滑块是否左 ...

昨天乱搞,被我搞好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得不准确!!其实也不是不准确,是不全面!!!不管是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都可以使用航向锁定功能!而 ...

谢谢,已经搞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搞好了

不客气。问题出在哪里了?可以的话改下标题和帖子内容供其他模友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问题出在哪里了?可以的话改下标题和帖子内容供其他模友分享:)

应该是GPS校准问题,GPS刚买回来还没校准,后来拿到屋外校准了一下,拨杆IOC就有反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看见很多人都说校准gps,这gps咋校准??

GPS不需要校准,需要校准的是磁罗盘

如果磁罗盘没有校准,IOC也是无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GPS校准问题,GPS刚买回来还没校准,后来拿到屋外校准了一下,拨杆IOC就有反应了

磁罗盘转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PS不需要校准,需要校准的是磁罗盘

如果磁罗盘没有校准,IOC也是无效的

这我当然知道我故意这么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我当然知道我故意这么问的

果然是高手,你的飞机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高手,你的飞机搞定了?

我只把尸体肢解了,还没时间移植到一个正常飞行的飞机上测试!!看看这周周末有时间弄没有了~~

网友:
貌似没听说过~不错

网友D(2014-07-20):
为什么我的智能IOC点不了,是灰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我当然知道我故意这么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