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決

楼主(2013-10-15):
已經不是第一次
如何解決

网友:
。。。螺丝断里面了?也许最简单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直接换机臂吧。把电调,电机也拆下来,直接换根机臂好了。。

网友:
直接换EVO机臂就行,

网友:
可以用电脉冲打出来

网友:
好好拆那玩意做什么?如果是炸机,那又得多狠啊!难道用的高强度螺丝胶?

网友:
我的800 EVO折叠脚架舵机输出轴的螺丝就断里面了,后来用一根缝衣针顺着松动的方向就给转下来了,前后用了将近1分钟,不过楼主用这个办法前可能要先加热一下,把螺丝胶的粘性去掉。

网友:
螺丝胶用多了!拆的时候先加热然后再慢慢拧!目前这种状况有三种办法:一是用钢锯锯个口,用平口螺丝刀试拆迁(要先加热哟);二是换位打孔固定电机;三是直接换臂!

网友:
换V2臂,125元搞定

网友:
好狠 炸成这样

网友:
还是换了吧!

网友:
返厂都难搞

楼主:
說話裡太多想像...!

我是換電機的軸承....

只是原廠的膠水太多,把鏍絲鎖得太緊!!!!!

网友:
有个办法,电钻用3mm的钻头直接打穿,再用螺丝配螺帽固定

网友:
四颗全断……楼主真够狠的

网友:
里面的双通铜柱直接用工具顶出来,然后在换个同规格大小的铜柱进去完事。双通铜柱不用换一摸一样的,只要大小合适敲进去就OK了

网友:
楼主逗大家玩的!

网友:
开玩笑的吧?断了一根还不赶紧想办法,把四根都拧断逗大家玩?

楼主:
真的為兩口鏍絲換六根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