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单反无刷控制板*******

楼主(2013-10-15):
这是之前用的舵机云台,自从有了无刷云台已闲置了一阵子。

想改成无刷的试试,不知用哪种控制板能更好的控制单反无刷电机。  请各位朋友给点意见! 谢谢了。

网友A:
现在alexmos三轴的不错啊 ,价格也还行,立陶宛比较难调一点,或者再等几个月alexmos还会更新,可能会有全新的固件和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alexmos三轴的不错啊 ,价格也还行,立陶宛比较难调一点,或者再等几个月alexmos还会更新,可能会有全新 ...

alexmos 的关注了一下,没见实测视频,心里还是没底呢。

如果后续会升级软硬件,那还是等等看。

网友:
最近多轴航拍很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exmos 的关注了一下,没见实测视频,心里还是没底呢。

你关注不久吧,alexmos最早是在今年3月啊,到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性能出色调参方便那是大家公认没得说的啊

网友:
帮顶  估计还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关注不久吧,alexmos最早是在今年3月啊,到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性能出色调参方便那是大家公认没得说的啊 ...

恩了,是没关注多久。

有朋友推荐用MOS管的BGC 控制板,我也正纠结呢。  所以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了,是没关注多久。

有朋友推荐用MOS管的BGC 控制板,我也正纠结呢。  所以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你说立陶宛?那玩意儿玩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立陶宛?那玩意儿玩死你

我说的这个不是立陶宛的那个。

先纠结几天再下手。

网友B:
您这款云台改起来还不如飞越的无敌兔好改,控制板用市面上的都可以,5d3带的动,我试过改过无敌兔的云台,电机可用5008以上的,比如5206 俯仰5208横滚,z轴也可以用52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款云台改起来还不如飞越的无敌兔好改,控制板用市面上的都可以,5d3带的动,我试过改过无敌兔的云台,电 ...

谢谢朋友指点。

手头只有这款大云台了,闲着也是闲着。  再请教一下,三个轴的电机不能用同型号的吗?全用5208的可以不?
对了,在TB看到一款5108的,还真不知用5208还是5108了,晕乎乎。

参数如下:

型号:GBM5208-180

重量:168g

马达外型尺寸:63x25mm

定子尺寸:52x8mm

线径(OD):0.27mm

结构:12N14P

内阻:0.093 ohm

绕线150匝,5.0mm 轴

型号.:GBM5108-120T
重量:175g
电机尺寸:60x24mm
定子尺寸:51x8mm
线径(OD):0.18mm
绕线方式:24N22P
电阻:12.6 ohms
轴径:5mm
圈数:120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这个不是立陶宛的那个。

先纠结几天再下手。

哦,那个。。如果不急着用的话还是等一下毛子新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个。。如果不急着用的话还是等一下毛子新版好了

也不是很急,收拾杂物的时候看到老云台了,才想要改改看的。

网友C:
老毛子的容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毛子的容易调整,,,

听说要出新板子了,等几天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听说要出新板子了,等几天先。。。
要板子?出给你一块 v3的板子,传感器线 已经延长了,现在固件毛子2.2 线用的是超软硅胶线,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