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回传监视器画面为啥上下跳动

楼主(2013-10-15):
照相机是N7,为这特意重新购买了一台新的监视器还是这个问题。但是接我朋友的却是好的。我的监视器接别的
图传
也正常。难道是不兼容?

楼主:
知道的同学给说一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也许是制式不对,或者 频道错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制式不对,或者 频道错误 。
制式是P制式,频道换了一遍都不成。

网友B:
貌似显示器制式分好多种,我用的那个PLA 分好几类。要调对了才可以

网友C:
应该和监视器本身有关联!

网友D:
似乎真的是监视器问题

楼主:
回楼上各位,我的监视器接其它图传都非常正常。

网友E:
图传与显示器都有问题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换个图传接收就好了,,有时候,不动他,重上几次电也好了,,

网友F:
的确 从新上电几次 就好了

楼主:
那我明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