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用的油机发动机,买什么样的电池比较好?

楼主(2013-10-15):
只需要给接收机和5个9克舵机供电即可

楼主:
问题补充,需要给 天九 接收机 和5个辉盛9克舵机供电,应该选多大电压的电池6V,还是6.4V,6.6V?7V可以吗?
那个品牌的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补充,需要给 天九 接收机 和5个辉盛9克舵机供电,应该选多大电压的电池6V,还是6.4V,6.6V?7V可以吗? ...

其实真没必要,你只要买4.8V的绝对够用了,而且我看你的配置应该是比较小的飞机,所以800-1200mah左右大小的电池就够你用了。飞七八个起落是没问题。。。品牌的话,我建议你用格氏的接收电。。。格氏的电池不错的。

网友:
直升机路过到此一游。

网友:
我用的是普通3s锂电,外加UBEC,降压到6V,提供3A电流,供接收机和5个3003标准舵机使用,飞好久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3.2v的磷酸铁锂电池,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买两节用在帆船上,很不错,连续用5小时没问题!

网友:
玩直机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