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问题

楼主(2013-10-15):
今天准备升级A2固件,接上电脑进A2调参软件就自动提示升级。待升级完成后提示重新上电,按照提示重新上电后,电脑不认A2进不了调参软件,换了电脑也一样,往天A2是正常飞行的,现在通电只有电调自检声滴-滴响飞机不工作苦闷极了。现在有悟空,哪吒,A2,几年了还没遇到升级升出问题的现象,请大疆技术人员火速支援,谢谢!

网友A:
到现在还不是1.0版固件嘛
看看调参软件里,有没有在标题栏提示锁定
另外看看调参软件里面动杆有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现在还不是1.0版固件嘛
看看调参软件里,有没有在标题栏提示锁定
另外看看调参软件里面动杆有没有反应
...

进不了调参软件,只能跳过。平时只要接好数据线点调参软件就进去了,看来是升级升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您好,技术支持的QQ以及电话号码已经私信给您了。

网友:
这次技术进来得很快。

网友B:
重新上电前要先断开usb,上电后才重新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上电前要先断开usb,上电后才重新连接。

A2升级只需连接数据线,不需插动力电。

网友:
那个LED灯是可以USB供电的,断电的时候也要将usb线给拿掉

网友:
升级完成后,要把主控跟 USB 同时断开,在重新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27):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求解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解决呀

解决办法,驱动卸掉重装

网友:
可以给个电话我电话咨询你一下吗?今天搞了一下午了。

网友:
加QQ吧,36302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