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N改800N用810mm平凸桨、OS15CC汽油机的可行性???

楼主(2013-10-15):
700N改800N用810mm平凸桨、OS15CC汽油机的可行性???OS的GT15带动810的桨会不会很吃力啊,不过平凸桨应该不用多少螺距就有升力的,这样看来GT15也不会太吃力,不知道这样的配置续航时间和正常的700N+GT15相比会不会大幅增加?不玩3D

网友A:
续航的话,转速和螺距要搭配好

网友B:
os15cc。。。。。有点不够,得24c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的话,转速和螺距要搭配好
平凸桨本身零螺距就有升力,总螺距应该会小得多,具体的曲线要怎么设置还要实践,目前没有可参考的实例啊

网友C:
不做3D的话可以确定飞行没有问题,不过想做更多的挂重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建议便用24CC的更好。

网友D:
这么配干吗不用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