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10-15):
用的是a2飞控,起飞前需要解锁。但是如果不起飞也不解锁只控制
云台
动作还需要解锁吗?云台是接到a2主控器上的,已经设置过通道了,但是没解锁摇控云台没反应,因为在室内所以不能解锁试,请知道的模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不是土豪
能和你叫个朋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土豪能和你叫个朋友么
长官好

网友A:
能和土豪交朋友,太好了

网友B:
A2沒摸過!高檔次產品,所以我也不知道
按照道理來說因該不需要解鎖吧!

网友C:
可以的,不过只能控制俯仰。